楼主(2009-12-19):
以前三菱用的比较少,如题,电脑在与PLC通信时的监视状态下怎么加载以前保存在电脑上的注释(以前备份过程序,注释文件在以前备份的程序里)。目的是在监视状态下看到每个元件的作用。在手册里看了半天,没看到。

网友A:
1.如果是把程式打開監控卻沒有注釋,請在上方視窗功能條的"view"-->"comment"按一下就可以看到原程式以前打過的注釋.
2.如果是全新或下載的程式要從舊的程式沿用註解就在上方的功能條"project"-->copy跳出小視窗從browse點下去會有第二個小視窗open project,從那去找出你舊檔案的路徑,確定後按open打開回到第一個小視窗,下方會出現程式,視窗.....等多個選項,只要在device comment-->comment小框內打勾在按下下方execute,會出現一個詢問視窗按下"yes all",即顯示completed就完成了,這樣就完成將舊檔案注釋載入到新程式內.
3.載入完後還看不到請從前面1.項方式把comment功能開啟.

~~業餘打工仔~~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