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PM1A-30CDR-A,接光栅尺编程问题!!!!!

楼主(2009-12-19):
我用光栅尺来测量直线行程:A、B、Z三相分别接在00、01、02三个输入点,光栅周期为0.02mm, 分辨率为0.005mm;请高手帮我编一段程序,读出尺子正走、反走的测量值。谢谢了!
paktat@163.com
---------------接CP1H也行,只要能编出程序就行!

网友A:
您的这个PLC无法与光栅尺接驳,CPM1A-30CDR-A这个型号是老了
建议采用CP1E-N30DT-A
如果有意向QQ:178358129

楼主:
用CP1H也行,关键是程序,请各位高手发表一下意见,帮帮忙呀!焦急等待中!!!!!!!!!

网友A:
你要看你的光栅尺是什么输出形式,对应PLC中要做相应的设置,测量数值就是你说的 分辨率为0.005mm;

楼主:
光栅尺是“TTL”输出,编程如下;问题出现了:DM0计数满9999就归零,重新计数;DM2也是,这改如何是好?另外PRV中的DM0 和MUL中的不一样!请教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

网友B:
最大计数值就是9999,过量程自动从零开始计数。二个DM0显示值不一样是因为一个是BCD一个是16进制,实际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计数值就是9999,过量程自动从零开始计数。二个DM0显示值不一样是因为一个是BCD一个是16进制,实际是一摹?

计数器自己清零?!!有何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