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9-12-19):
描述:A171SHcpu
查遍手册,没有啊。

网友A:
这是光洋的吗

楼主:
三菱A系列:A171SHcpu
后面 SVST J2 K4012 不知何意,日本原程序,2轴定位设备。

网友B:
日本鬼子的CNC系统,
启动轴1到4和轴1到8的请求指令,
如果是32位的,启动轴1到4和轴1到32的请求指令。
当实行位置控制时,通过DSFRP指令,最多可以控制32根轴以上。

楼主:
谢谢3楼同志。

网友C:
需要看motion controller的编程手册。简易理解就是ServoStart的意思。

楼主:
楼上,哪有motion controller编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