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5.0版在编程上出现的问题,向各位求助

楼主(2009-12-19):
用欧姆龙PLC编程软件5.0版做CQM1的程序时,在整段程序中插入一行程序后,左边显示一条红竖线,不知怎样消除红线?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
左边红线代码网络段中语法错误,修正你的程序语法错误。
Regards

网友B:
楼上正解。把你的插入的程序修改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用最简单的一行程序放在最后,是正常的.插入到中间去,红线就不会消除,是啥原因,不会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C:
呵呵!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错误

网友E:
你插入时,可能在一条语句内插入的,你试试先在你要插入的地方回车下一行,再在下一行内插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