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我公司刚买了一台MT6100i威纶触摸屏,下载线是USB,软件是EB8000,能建立通讯,就是不能下载画面到触摸屏,触摸屏上的画面都清除了,就是不能下载,连EB8000上自带的都不能下载,请各高手帮帮忙,是怎么回事哦.
就是下面这种情况:
有三种情况,
第一,提示 选的择正确的机型,此时,在参数设置里面再次选择该型号的,再下载,就能下载,但下载结果同第三种情况一样,
第二,提示检查密码和USB连接线,此时只需要重新插一次就可以下载,下载结果同第三种情况一样,
第三,下载能进行,但是会有很多错误,字体不能正确载入。然后屏上面看不到显示。

上面三种情况每次下载都存在,

请指教,急等

有怀疑过是软件问题,重装过一次系统了,还有软件的版本用的是EB8000 3.32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每次下载都要重新连接一次线,这样也还能用,只是字体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下载线的问题,我用摩托罗拉手机数据线插上就OK了

网友A:
一边是USB口,一边是比USB口小的USB迷你口吗?
电脑市场,电子市场可买到的.

楼主:
我用的是摩托罗拉V3系列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