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邻应用指令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9-12-19):
DHSCS D400 C234 M44 DPLSY D260 K0 Y000. DHSCR D80 C237 M62是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A:
DHSCS是高速计数器比较置位 DHSCR是高速计数器比较复位 DPLSY是脉冲输出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里面讲解的很清楚的 最好买一个PLC和一些硬件设备来试验一些那样理解起来很快,我就是这样的,就因为我很笨,光屏我自己就买了2块了,别的就更别提了,想学东西就得付出点啊 不过对于聪明脑子好使的朋友来说就没必要了我是笨鸟慢慢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