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

楼主(2009-12-19):
输出1.5KW的变频器驱动0.75KW的电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电子电驿保护和电机功率的调整!

网友B:
工作电流的调整和保护电路的设置,不太保险呀。可能对马达没什么保护作用,别的还可以了.

网友C:
设置一下可以用的.

网友D:
按照电动机铭牌上的数据来设定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E:
按照0.75kw电动机铭牌上的数据来设定变频器的参数,主要还是设置电子电流过电流保护,参照0.75kw电机的额定电流设定,临时是可以使用的,我曾临时用11kw的驱动4kw的电机,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只需注意电机的保护线路就行了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啊,你的工作是电工吗?
银河箫声

网友H:
30kw变频器驱动4个4KW电机应该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