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帮忙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09-12-20):
我用歩骤指令,写好后,能启动不能停止,按下停止不起作用,不怎么一回事,我是把停止指令在S3里面,为什么不能停止了,请大侠指导。

网友A:
首先你要从S0开始,也就是说用S0为启动,然后再执行如:S1、S2等等。在按下停止的时候置位S0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觉得步进指令在用了S0或S1至S9后,后续步进号应用在S9之后的,如S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