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零位漂移

楼主(2009-12-20):
现在小弟碰到如下故障现象:平网括刀用到安川伺服,型号是SGDM-30ADA,刮刀复位到零位后起动刮刀,起始点编码器个数为430,终点编码器个数为4970,而再次从起点开始刮时,编码器还是显示为430,但是实际位置却向终点方向偏移了1CM左右,同时终点也向另一边偏移1CM左右,但是到终点时编码器显示个数仍是4970,这样刮刀的实际行程还是没有变的。在下查了机械与电气的外围都没有问题,也不存在有干扰现象。个人认为是伺服零点漂移了,不知对否?要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位置 还是 速度 转矩 我想应该是位置吧 你的上位机是PLC还是定位模块 是不是累计残留脉冲的问题啊 30ADA的控制管脚里面有清除累计脉冲的管脚你试试看 仅是个人意见 不知道能不能管用 如果不起作用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别的功能更不会影响到硬件,我们单位经常用 伺服系统 你试试看 在不行就问问 伺服客服

网友B:
可能是复位零位的检测开关有问题或位置跑了,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搞定,原来是藏在机架里面的同步带磨损打滑所致。谢谢楼上回得的两位朋友。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们这里也经常碰到,一般都是机械上的问题,刮刀上同步带不是很好,还是链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