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助一个关于漏电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20):
纯3相负载用3p+n的漏电断路器会有什么现象?
3相4线负载用3p漏电断路器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纯三相负载在三相四线漏电断路器可使用,不会出现故障。而三相四线负载是不能用在3P漏电断路上的。如你用的吧,就会出现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