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相编个推杆定位的程序,省点钱(若是推荐用伺服啊,光栅尺,编码器的朋友就别讲了,只想靠编程省点钱)
前提是这样的,有个电动推杆,不带反馈的,行程是300MM,速度是48MM/s
我想分一百个位置出来,即是用时间来分,(300/48=单程总时间(D0)/100=走一个位置需要的时间(d10))(忽略推杆电机的加减速时间,认定为均速运动,结果会不太准,不过没关系)

推杆两头各有行程开关,定位推杆走到头即为100位,初始位为0位,要校正位置什么的这都好办了,(回初始位再走计时定位就行了)、、

推杆自动方面 不谈了,先手动的吧,给两个按钮,一个前进的,一个后退的,均为点动

要求,每次点动推杆,推杆必须停在这100个位的其中一个上,

所以每次,不管正转还是反转,点动计时(d20)>=单程总时间D0时,推杆一定是走到头,或回到原位
点动计时(d20)<=走一个位置需要的时间(d10)时,推杆要走一个位停下来
当单程总时间(D0)>点动计时(D20)>走一个位置需要的时间(d10)时,这样就有很多种了
比如<=2倍于d10的,就2位,~~~~~~99位~~~~~,
如果按这样来分,那编程的条件工作就太多了,前进,还是后退,还要分两种情况!看似没有一千步搞不定啊!
想请问兄弟 们,有没简单的编程方法啊,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交流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不知道你想在什么价格内完成吧!!要不然偶不好推荐哦!!

哇,大哥,看明白我写的前提没,就是编程简化的方法,就个PLC就是了,你还想推荐我用什么高科技设备啊,考验智者编程技巧的时候到了
!~!~~!~!

昨天已把那繁琐的程序写好了!!!试过了,真烦人!!!

今天打开也没见人回,是不是天冷了人都懒了啊,同志们咱可不能不思进取啊,咱的志向可是有朝一日让日本鬼子,德国鬼子都用咱中国的工控产品!

网友A:
这个简单不知道你想在什么价格内完成吧!!要不然偶不好推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不知道你想在什么价格内完成吧!!要不然偶不好推荐哦!!

哇,大哥,看明白我写的前提没,就是编程简化的方法,就个PLC就是了,你还想推荐我用什么高科技设备啊,考验智者编程技巧的时候到了
!~!~~!~!

昨天已把那繁琐的程序写好了!!!试过了,真烦人!!!

今天打开也没见人回,是不是天冷了人都懒了啊,同志们咱可不能不思进取啊,咱的志向可是有朝一日让日本鬼子,德国鬼子都用咱中国的工控产品!

网友B:
适当的外设是要的,不可靠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300长的行程可以做一块300长的锯齿形铁条,再加一个光叉式的小光电(20多元不算太高成本吧?)用这个光电来读取实际行程即光电信号的个数来叛读实际物体位置.完全可靠.
  • 下载积分:+1(slslj47) 热心助人

网友A:
    既然这样了。那我就告诉你用UPLC。那东西简单!!成本也不高!
  • 下载积分:+1(slslj47)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首先声明,大哥你跑题了,我是问单纯的编程简化问题!!!

    楼上的这方法确实比光靠编程简单得多,可是大哥,先不计装铁条的难度(此推杆是在高空分料器用的)

    大哥说的20多块的开关?????

    怕是难登大雅之堂吧,什么牌啊,能用多久不坏?(分料器粉尘大,自动分料时动作较为频繁,20块的一挂掉就完蛋了)

    钱不是会走错路的,这是硬道理啊,所以还是选用个300块左右的OMRON~~~

    这样看来还不如加装旋转编码器,价位差不多,使用寿命长,简单方便!

    在此还是多谢楼上大哥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了。那我就告诉你用UPLC。那东西简单!!成本也不高!

    四楼大哥,你也跑题了,我不是问要用什么设备 ,是问怎么简化编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还不如加装旋转编码器,价位差不多,使用寿命长,简单方便!

    到底是想要省钱,还是要保证设备的性能?
    300mm分100份就是3mm的单位长度,以48mm/s的速度来看,每个单位长度行进的时间也就是0.0625s,即6.25ms。那么PLC扫描时间多长?IO响应时间多少?
    所以楼主还是要多想想软件是否能够完全满实现硬件的功能。
    ==============================
    至于分2~99位,你直接用个DIV指令。D20/D10得到的就是要是第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想要省钱,还是要保证设备的性能?
    300mm分100份就是3mm的单位长度,以48mm/s的速度来看,每个单位长度行进的时间也就是0.0625s,即6.25ms。那么PLC扫描时间多长?IO响应时间多少?
    所以楼主还是要多想想软件是否能够完全满实现硬件的功能。
    ==============================

    大标题都说是要省钱了,(说用编码器,只是针对4楼仁兄说的装光电开关的说法),我早已说明,靠纯编程,靠计时来分肯定是会有误差的,且误差不计,(0.0625s,PLC执行应该是没问题 的,就算误差很大,测出来的推杆不管什么时候都还是在一个位置上的,不准可以校正,

    只是想大家说说简化编程的方法,怎么大家都开始在硬件配制上挑毛病了?????

    至于楼上仁兄说的用DIV的,这只是常归的办法,也就是我现在的方法编的,不过还要说明的是不是除出来是几就是几,是还要加一,要满足取整的条件!!!

    如除出来等于3.4,那么就要那4,这样才很到位!!!

    唉,其实我的意思,直观的说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去比校得出条件,太麻烦了,我没什么批量处理,排列组合的编程方法来简化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