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PLC触点保护

楼主(2009-12-21):
一般PLC输出点带普通继电器、接触器时,都有追加二极管和电阻电容的。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其具体作用是做什么用,如何操作,常使用的二极管、电阻电容一般选什么型号?
具体如何接线?

网友A:
续流二极管是用在直流电路中的。
阻容吸收回路是为了减少和吸收电路中,继电器线圈通断产生的反电动势的。减少控制通断线圈的触点的火花。延长触点的使用寿命。

网友B:
二极管加电阻是用在直流中,电容加电阻用在交流中

网友C:
1楼差点误人质地哦!!但是这点还是要记得,二极管是用在直流电路,电容加电阻用在交流中。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楼差点误人质地哦!!但是这点还是要记得,二极管是用在直流电路,电容加电阻用在交流中。
请教下:在交流中的电容,电阻选多大的呢?

网友E:
我想借用可控硅的阻容吸收做为参考:一般为100欧姆5瓦串联一个0.1-0.47UF/630V的电容器,当然如果功率小的场所如继电器负载可以考虑减小的功率来做.以前我在日本设备上看到过这种器件,密封在一个塑料盒里.每个交流继电器的线圈都有并联,直流线圈并联二极管.
如果采用小型继电器转,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加了

楼主:
二极管一般选什么型号?

网友F:
直流的继电器反置一个二极管,用1N4007够了,交流的用阻容法:
视交流电压的高低及负载电流的大小进行配制: 电阻值=电压值, 电容值=1/10电流值(一安伏载选0.1微法电容).这个方法可以适应于接触器'继电器'行程开关,等小负载用,如果是大的负载还是采用示波器现场检测为好

网友G:
二极管一般用于直流,型号1N4007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