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早想自学触摸屏,苦于没有物件,现借来三菱F930GOT-BWD-C的触摸屏和三菱FX1N-40MR-001的PLC,软件装的是GT designer2  V2.33K S01和GX  developer   V7.08J。连线也都有,  PLC一般的程序会编,就是触摸屏不知道与PLC怎编在一起。望行家能在百忙之中息一息,给予指点一二,谢谢!先简单点,如:X0按下Y0亮。触摸屏在基本画面中画个按钮,怎么样用这个按钮代替X0使Y0亮?(线已都连好)。

网友A:
有兴趣的话  QQ联系交流一下 501598009

楼主:
Q你了,忙人,等你上线。

楼主:
我编个最简梯形图,用触摸屏怎么改?请教行家。

网友B:
这有一示例,你参考一下了。   示例.rar (3 K) 下载次数:52
  • 下载积分:+1(tgjfjeg)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GT学开关就可以了撒
  • 下载积分:+1(tgjfje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一示例,你参考一下了。 [attachment=33269]

    下载了你的程序,搞到现在还是没弄好,画面上有两白色的方块,按小点的有声音,PLC没反应,PLC程序也装上了上面的梯形图,请行家再指点。

网友B:
    程序搞错了,对不起,现已经修复,你可以重新下载。
  • 下载积分:+1(tgjfjeg) 热心助人

网友D:
    谢谢 我也下了

网友E:
    这个太简单了,程序上对应的值用在屏上的按钮就行了。
  • 下载积分:+1(tgjfje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搞错了,对不起,现已经修复,你可以重新下载。

    夏师傅:重新搞了,还是与6楼说的一样,PLC没反应,请你也发个PLC的梯形图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