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2008多国语言版安装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以前安装过WinCCFlexible2008多国语言版,后又删了,现重新安装,第一步就安装就不动了,一直处于这个状态(见图)2个小时,请教高手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重装下系统就好了,西门子的软件卸载不干净

网友B:
系统服务有些被关闭了吧
是不是用的GHOST版本的系统?
最好将系统服务大部分打开
除了几个远程修改注册表的不打开。
我以前装也出现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后来将系统服务好好检查了下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