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各位师傅,我们厂有一台直流电动机590控制励磁电压只有153伏,我想把它升为180伏,励磁电压比率40%,升高比率也没有多大变化,

请各位师傅指教,另外电机换了碳刷后,碳刷处很响无火花,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励磁电压输入侧是单独供电的还是取的3相中的,是接的端子D7   D8    或者是L      N     吗 如果是那就没办法了 可能是驱动器坏了,一半情况下设的为47.3%输出就是CD180V        碳刷架的位置你动了吗

网友B:
你的直流电机是不是修过的啊
修过励磁就有可能改变励磁的特性,改变以后要通过你的试验才能得到准确励磁电流
励磁电压也会随着电机的温升逐渐变大
如果没修改励磁的特性在590中一般励磁控制方式选择电流控制,输入铭牌励磁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电压可以不管除非你觉得转矩不够,但一般如果电机没问题的话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励磁选择了电压控制才可以在电压比例里面改变励磁电压
在配置调速器一项里可以改变励磁电流也可以改变电压的大小,改变了励磁电流后一定要注意电机的温升是否正常,温升太搞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励磁电压输入侧是单独供电的还是取的3相中的,是接的端子D7   D8    或者是L      N     吗 如果是那就没办法了 可能是驱动器坏了,一半情况下设的为47.3%输出就是CD180V        碳刷架的位置你动了吗

是D7 D8,今天我问了一位工程师他也说是驱动器模块坏了,刷架换碳刷动过做了记号,谢谢你的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流电机是不是修过的啊
修过励磁就有可能改变励磁的特性,改变以后要通过你的试验才能得到准确励磁电流
励磁电压也会随着电机的温升逐渐变大
如果没修改励磁的特性在590中一般励磁控制方式选择电流控制,输入铭牌励磁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电压可以不管除非你觉得转矩不够,但一般如果电机没问题的话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励磁控制可以改为电压控制吗?如果可以还需要改变其它参数吗?

网友B:
可以改为电压控制
改为电压控制后
改变电压比例就可以改变电压值了
其他的参数不用改变

网友C:
碳刷可能换了新的没磨好 刷架动了也不应该有声音 看下590参数设置 看能不能帮你
附件: 新建 文本文档.txt (8 K) 下载次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