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和PLC的9针口通信

楼主(2009-12-21):
现在的计算机接口都是USB口的,请问高手们USB和PLC的连接方法!

网友A:
方法如下:
1:买带串口的笔记本(很少,现在基本上就剩下联想的昭阳系列,戴尔的D630早已停产了)
2:扩展坞(上面自带串口,品牌机才有扩展坞)
3:光驱转串口(IBM以前的本本有)
4:PCMK卡转串口(还可以,一般都支持)
5:串口转USB线(最差的,一般都是PL2303的芯片,很久很久以前为IBM生产(台湾代工)的卖将近1000的除外)
6:如果如果你是硬件牛人和DIY爱好者并且有大把的银子,那么你就可以把本本的USB口改为串口,风险很大,慎重

网友B(2010-02-28):
楼下的说那么复杂,在电子市场买条USB转串口的线就好了,不过要安装驱动。便宜的20多,好的也不过60左右!

网友C:
USB转串口的线,三菱的可以,欧姆龙的不行会出错。

网友D(2010-05-08):
引用 网友C:
USB转串口的线,三菱的可以,欧姆龙的不行会出错。
我经常用,ormon,三菱都没问题啊!在市场买的,35元!

网友E(2010-09-03):
是的,我也是用USB转串口这样用,但在在线监控时,容易掉线.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F:
usb-rs232能用一,要质量好的

网友G(2010-10-10):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H(2010-11-09):
和7楼说的一样,我也是用USB转串口这样用,但在在线监控时,容易掉线.

网友I:
听说USB转串口线不稳定,价钱十几元到百来快的都有,不知是不是跟usb口电压功率低有关,还有种PCI板的,插在pci插槽就好用了。

网友J:
我也是用USB转串口

网友K:
买个专用的我买了一根要60多 可能被宰了

网友L:
去买来试试看

网友M:
我30元买的USB-232线,和GE的PLC都连不上,连S2K的运动控制器到还可以;当然中间还要连接专用的编程线了。

网友N:
对要质量好的才行

网友O:
OMRON 容易掉

网友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