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2N-32MT PLC 写入程序为什么老是出错啊

楼主(2009-12-22):
我想把一段程序写进一个三菱FX2N-32MT PLC ,开始的时候老是出错,显示无法写入PLC,写不进去,后来才发现里面的存储器开关写保护了,我把那个写保护的开关给关上了,后来程序是可以写进去了,写进去的过程都没有问题,但是到最后一步核对程序的时候出错了,提示程序核对错误,怎么弄都不行。只能上论坛请教高手了,希望有人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试着先清空内存看看。然后再写入。
下载积分:+3(lxklz1140)

网友B:
可以试着先清空内存看看。然后再写入。
再不行的话,把程序发过来,帮你看看!
下载积分:+3(lxklz1140)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那台PLC上面就是插了一个 FX-EEPROM-4 这个东西。开始写了保护嘛,我不知道,怎么写都写不进去,后来我把写保护关上了,写进去了,就是到最后核对程序的时候出错了,提示核对程序错误。我写的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同样的程序在另外一台没有插那个东西的PLC上是可以写进去的,我只是相对远程序做了些改动就写不进去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是用的直接写入吗,还是用了和源程序比较
下载积分:+3(lxklz1140)
三菱

楼主:
那台PLC是这样的,它里面的程序你可以读出来,再可以写进去,但是你不能改动那里面的程序,你一改动后写进去后会在最后核对程序那里出错,提示程序不符。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一模一样的程序你在另外同样的PLC可以写进去,那个PLC就是写不进去。

楼主:
我把里面的程序全部清空后再写进去,原来的程序的话就可以写进去,只要你改动了程序它就是提示程序不符。

网友D:
把FX-EEPROM-4拿掉,然后再写程序。等程序写好了完成了,再将FX-EEPROM-4插入,然后读程序到FX-EEPROM-4保存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lxklz1140)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我早试过了,拿掉那东西连程序都写不进去

网友E:
把程序发过来,帮你看看!

网友F:
先清空內存。然後再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