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722 PLC指令

楼主(2009-12-22):
三菱PLC sm722 是什么指令?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不知道sm722 是什么指令

网友A:
◆代 号 SM722
◆名 称 BIN/DBIN指令错误不起作用标志
◆描 述 OFF: 错误可使用 ON: 错误不可使用
◆详细内容
· 当“OPERATION ERROR”用BIN或DBIN指令被制止时切换到ON。
◆设置端(设置时间)
由用户端(通过序列程序或者外围机器的测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