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Q00J编程通讯

楼主(2009-12-22):
请问Q00J和PC通讯是用QC3OR2吧,我新买的Q00J老是出错报警,无法复位。我想用电脑连接起来读出出错码,可连接不上。第一次用Q系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確認PLC的型號是否選對Q00J的,看看你有沒有用特殊模組,在PLC參數的I/O分配中進行分配,
要是都OK得話不可能連接不上的
!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楼主:
谢谢!我再确认一下

楼主:
我把插槽的模块都拿掉了,CPU还是出错报警。

网友B:
检查你的通讯设置,在通讯线正确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