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小弟想用Q02 CPU带QD75实现定位控制并用QJ71C24N-R2通过422通讯读取电机绝对位置值,伺服电机和放大器均为三菱的.请问哪位高人手里有类似项目给借鉴下

网友A:
"QJ71C24N-R2通过422通讯读取电机绝对位置值".........异想天开!

不如用QD75M或QD75MH,直接到模块中读!
  • 下载积分:+1(zxymnp)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如果用了Q02CPU带了QD75P1 那么我该怎么读去当前位置点的绝对位置值呢?大家能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