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攻牙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2):
我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把一个6MM*6MM*30MM这样的一个方条.在一个端面上攻一个M5的牙/现在老是出现攻牙时带出的铁屑绕在丝攻上的情况,请问::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把这样的铁悄除掉'使自动攻牙机在攻牙的过程中不需要人工去辅助排屑??

网友A:
还有在攻丝过程中多用反转,这样更易铁屑变成末。

网友B:
用那种带自动反转的攻牙的床,我见过,当正转攻牙完成后自动反转,刚好把攻牙的铁屑去掉。

网友C:
引用1楼的话:加油、吹气

网友D:
用攻丝油 反转

网友E:
用排屑丝功,我厂里用的多,QQ693052529

网友F:
是通孔还是盲孔,还有是什么材料的,这都是有关系的

楼主:
谢谢这么多好支支出特,产品是一只6MM方条的端头攻盲孔,材是炭钢,我也用过方形丝攻,带螺旋沟的排悄功能的丝攻,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期待更多的朋友们支特和帮助

网友G:
使用手绞丝攻,不用加油、不用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