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了

楼主(2009-12-22):
[谢谢了s:39]

网友A:
是模块的起始地址的高位
下载积分:+1(regan2) 热心助人
三菱

网友A:
你的配置是不是有好多模块
三菱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了

楼主:
谢谢大哥大姐了

网友B:
如果定位模块插在QCPU边上第一槽,则模块地址为H0,占有输入输出各32位I/O,如果下一槽插了一64点输入模块,第三槽又插一定位模块,则该模块地址为H6,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2(regan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