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空气流量传感器

楼主(2009-12-22):
要求:0-5ml/min,模拟量输出,精度1%,主要用来检测阀门的气密性<客户要求检测值为0.01ml/min>有的可以电话13600265966

网友A:
还真没听说过此传感器!楼主求到了不妨在此公布一下是什么型号那里产的!谢谢!!

网友B:
那是空气流量计上用的吧
建议 还是从设备厂家买吧

网友C:
我可以帮你推荐的。我做过此类设备,部件要向美国订货周期2-3个月,我是通用汽车部件检测漏气的也是用0-5ml的,输出有模拟量电压和电流。QQ446245218

网友A:
看楼上所说这价格估计不菲哦!!

网友D:
叫涡流计,或空气流量计,现在的小车发动机上一般都有,特别是电子喷射式I汽油发动机上都有这种感应器,到4S站去找一下吧,银子要好多的,80年代就有,现在很多的,不会太难找,能不能找到合符你要求的就不好说啦

网友E:
我做过一台测量腔体气体压力的仪器,主要包括压力传感器。和一个气体流量计。给压后看数显压力表数字跳动情况。

楼主:
以找到 ckd FSM-N-905-6A 可以做到价格,3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