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输出问题

楼主(2009-12-22):
用电脑监控CPM1A,在梯形图中所有执行条件都有,可是输出线圈颜色不变,没有输出,可强制输出就有

网友A:
是不是用了IL ILC指令了

楼主:
没有,就是一般继电器互锁程序,

网友B:
不是在运行模式吧!

网友C:
把程序贴上来吧,应该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