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大家好! 我想问下设备的精度 用什么仪器 精确度高? 变频器 PLC 编码器 步进电机 等等 我该怎么去选?
谢谢 行家高手详细讲解!

网友A:
楼主是指什么方面的精确度?角度还是定位精度,从原理上将精确度的等级按照你列的控制设备将:变频器<步进电机<伺服马达+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楼主等于一点没说??起码你要告诉各位你那是什么设备?做什么用?

网友C: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从本站下载了三菱(Gx-Developer 7.08和Gx-Simulator 6)两个软件,按照说明书上说的安装。(两个软件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我把写好的程序想仿真运行一下。
    点出梯形图逻辑测试后,屏幕没有PLC写入界面,过了一会出现了LADDER LOGRC TEST TOOL界面。但是它的菜单起动的子菜单是灰色的,不能操作。工具和帮助菜单可以操作,还无法退出程序。
   过了一会, 你要是第二次启动测试功能。它又会显示为(无法连接共享储存器服务器,GX-Simulator正在运行)或者( 测试功能无法启动)或者(测试功能被其他的程序起动,请结束后再执行)。
   请问这是安装的问题还是软件或者是设置的问题。我第一次安装在C盘不行,第二次安装在D 盘还是不行。因为我是新手,所以请大家帮帮忙。或者告诉我怎样安装。电脑系统是XP,内存为2G/。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从本站下载了三菱(Gx-Developer 7.08和Gx-Simulator 6)两个软件,按照说明书上说的安装。(两个软件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我把写好的程序想仿真运行一下。
    点出梯形图逻辑测试后,屏幕没有PLC写入界面,过了一会出现了LADDER LOGRC TEST TOOL界面。但是它的菜单起动的子菜单是灰色的,不能操作。工具和帮助菜单可以操作,还无法退出程序。
   过了一会, 你要是第二次启动测试功能。它又会显示为(无法连接共享储存器服务器,GX-Simulator正在运行)或者( 测试功能无法启动)或者(测试功能被其他的程序起动,请结束后再执行)。
   请问这是安装的问题还是软件或者是设置的问题。我第一次安装在C盘不行,第二次安装在D 盘还是不行。因为我是新手,所以请大家帮帮忙。或者告诉我怎样安装。电脑系统是XP,内存为2G/。谢谢大家了!

我是换系统的。重新安装系统。!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你要什么设备的精度?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怎么帮助你?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对不起 是我失误忘记说了 我要 纸箱设备的 精度 用什么仪器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