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三菱变频器(FR-E540-2.2K-CHT)2.2KW带1.1KW电机,频率越低,电流越大,超额定.50HZ时,2.9A,输出电压447V;30HZ时,3.5A;换了3个三菱变频器都这样;把电机线接到惠丰变频器(F1000-G0022T3B-1)上,50HZ时,2.8A,输出电压434V,23HZ时,2.45A,输出电压210V.
后调基准频率50HZ改为55HZ,50HZ时,2.18A,输出电压412V;40.55HZ时,2.22A,输出电压344V;27.03HZ时,2.45A,输出电压250V;16.08HZ时,2.7A,输出电压160V.     (  以上电源电压均是412V.)
                         三菱变频器频率越低,电流越大,是吗?
                         惠丰变频器频率越低,电流越小,是吗?
                         基准频率需要调吗?(以前同时使用的5.5KW三菱变频器用了6.7年后也先后出现电流增大现象,把基准频率50改为48HZ后,电流正常)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提升转矩能解决低频电流过大的问题,把电机的功率设置好是没问题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转矩能解决低频电流过大的问题,把电机的功率设置好是没问题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谢谢了!
请讲明白一些.

网友B:
和楼主的遭遇一样。

网友C:
UF曲线的变频器一般都是这样的 频率越低电流是越高的

网友D:
你的电机是三菱公司的吗   你是什么负载  恒转矩  还是 标准的呀   如果是别的公司制做的点击  三菱变频器说明书上明确标明  必须 实施 离线调谐  你没有看到吗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转矩提升功能每次不得超过10%   试试离线调谐  我们公司买的电机  接上工频380  空载就12A电流  5KW的   起初认为是有问题的  结果厂家的过来了   经过一番设置  没有问题了   所有 这东西别急  先慢慢看看  慢慢分析在说   试试看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选择V/F曲线控制,频率越低,电压就低,而功率要是不变的话,电流就要加大,个人经验,紧供参考一下,还是请研究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是三菱公司的吗   你是什么负载  恒转矩  还是 标准的呀   如果是别的公司制做的点击  三菱变频器说明书上明确标明  必须 实施 离线调谐  你没有看到吗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转矩提升功能每次不得超过10%   试试离线调谐  我们公司买的电机  接上工频380  空载就12A电流  5KW的   起初认为是有问题的  结果厂家的过来了   经过一番设置  没有问题了   所有 这东西别急  先慢慢看看  慢慢分析在说   试试看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SEW电机,恒转矩.你的电机是不是也不是三菱电机?

网友F:
综合所有的因素来分析再设置参数

网友G:
基准频率需要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