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与三菱变频器485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2):
三菱PLC FX2N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可以控制正反转 ,停止。不能设定频率,频率为零。插面板可调整频率,变频器返回数据无报错,特求助高手解答。为谢。

网友A:
查看发送频率的地址和数据
最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这种问问题的形式算是快餐问题吗?
问了就在等答案?没有任何更多的资料!
通讯设置你看说明说里面的:某个地址里面的设置就是了!
我没用过MUTUSBISHI的变频器,但原理都是一样!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2010-04-11):
可以控制正反转 停止。不能定入频率,请指点迷津。

网友C:
您确定您的这段程序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和停止动作?
另,可在程序中接上M8123的复位程序!

楼主:
可以控制启停的,联机试过。就是不能接受给定频率,485板返回信号灯也有闪动一下,返回无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