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我的cx-p为何不能on-line?

楼主(2009-12-22):
当CJ1M-CPU12处于run模式下的时候,重新打开CX-P软件时,cx-p为何不能online,望大家给点帮助,本人刚刚接触,问题可能很白

网友A:
检查你的通讯线和通讯参数设置[例如 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通讯协议·端口号选择等。。。。,如果是通过外设编程口通讯,还要检查DIP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