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不是频率越低输出的电压也就变的很低

楼主(2009-12-22):
变频器是不是频率越低输出的电压也就变的很低 电机也就发热温度很高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变频器是用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用V/F控制方式的,那就是输出频率越低输出的电压也就变的很低,因为φ=V/F要保持恒定。

楼主:
噢 谢谢你啦 我再看看书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变频电机需要加分扇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低频时电机会发热!

网友C:
是啊.频率越低.电压肯定就会越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