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定位模块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09-12-22):
我现在做一台3套伺服的设备,已经买了一台200的CPU226的PLC,请问要加什么型号的模块?
才能实现控制3台伺服!

网友A:
如果你的要求不高,再加一块EM253即可达到要求,
如果你要求比较高,比如速度、精度,
你则需要CPU224XP加EM253才能达到要求,
控制伺服买226是不明智的

楼主:
哦
226和224XP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B:
224XP在定位控制方面功能是200系列最强大的,脉冲输出频率100K,226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