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什么仪器能控制 精确度 求高手详细解答 感激不尽!

楼主(2009-12-23):
大家好 请问 视频上是用什么仪器控制 精确度的 感激不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fznI5KdwBw

网友A:
这个视频上没什么精确度可言啊...
就这样过去,切掉多余部分,

楼主:
送料到切割 没有 精确度么? 不可能把

网友B:
没有控制精度的电气设备,从面板上看就一个电磁调速器,一个计数器,及启动停止信号灯与按钮,这个纯粹靠机械调整定位来决定切割精度的,跟电气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