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急啊

楼主(2009-12-23):
[我的仿真软件装上就是打不开.装了很多遍还是不行.文件夹也是一个目录里面的.打开仿真就是运行不了.画面是灰色的.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最后还是不行.请教行家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仿真软件.能否说清楚一点.

楼主:
你好.是三菱的GX-SIMULAROR6.0仿真软件.能装上.就是打开的时候打不开.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打开的呢?

网友C:
先安装编程软件,再安装仿真软件,仿真工具在编程软件上变成蓝色方框,仿真时打开编程软件,按蓝色方框就可以了!

网友D:
顶4楼的 对可以试试 安装模拟软件都是先安装编程软件的 你在安装模拟的时候有提示的 你没看到吗 在试试看 不行的话就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E:
什么品牌?

网友F:
三菱的GX-SIMULAROR6.0仿真软件你用来仿真FX3U肯定打不开拉。
仿真软件急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