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此电子零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12-23):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此电子零件是什么东东?什么作用。(此电路板是三菱伺服驱动器的线路板)
有谁知道,说说看。

网友A:
哈哈,没有见过,算长见识了

网友B:
看不太清楚!不过楼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判断,1:看线路板上的电器符号。2:看线路板上的电器字母代号。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清楚!不过楼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判断,1:看线路板上的电器符号。2:看线路板上的电器字母代号。
是DZ13,不知是什么?

网友C:
好象是电脑稳压电源里的保护元件!

网友D: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准确的 那就到客户那里问问 或者向他购买 或者维修 毕竟专业的要比业余的准确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有点象光藕。

网友F:
ZD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G:
从图片上看着不象 光偶啊

网友H:
ZD13稳压二极管
产品名称:ZD13
产品分类:稳压二极管
产品规格:4吋
产品型号:0.35×0.35
产品说明
序号
NO 产品型号 PC
(mW) Im
(mA) VZ
(V) IR(μA) ZZK(Ω) VF (V) 芯片尺寸
(mm×mm) 典型封装外形
VR 5 mA 1 mA IF =10mA
20 ZD13 500 12.4~14.1 8 V 0.1 30 170 0.9 0.35×0.35 SOT-23

网友I:
DZ13是低电平齐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