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有一磁栅尺型号为:4-A-E1/2.0-PP-0.025/50-16.00说明书上说分辨率为0.025mm,可以把机械定位控制在0.1mm以内
请问怎样根据分辨率算出每个脉冲走多少毫米!谢谢!

网友A:
每个脉冲走多少米跟磁珊尺有啥关系?

网友B:
先发1千或1万个脉冲看看走了多少 在计算下每个脉冲走的距离

网友C:
说详细点   你是用什么控制你的机械执行机构的  是伺服电机 还是普通交流电机  还是无刷电机  等等  还要你是用磁栅尺做检测机构,那他的上位机是什么  也就是  它的信号给了谁   你得把你整个系统里面的框图搞清楚   介绍明白  那样大家才能给你出主意   你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