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请问什么样的串接口好??我以前买的USB转打印机的串口,怎么接上不好用,希望老师傅推荐一下,该买什么样的,三菱Q系列

网友A:
直接买PLC的编程线是USB口的 还好用一些

网友B:
恩,現在絕大部分的筆記本都是沒有串口的。有串口的要好貴.
還是買USB口的吧!我現在接FX系列的都是R232-USB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你买的是连打印机的,又不是转RS232连接PLC的。
我自己通过网络买的,USB---COM的线,加上运费,价格200大洋。
顺利连接过三菱FX2N,3U,A,Q系列PLC,A900,GT1000等系列的触摸屏。
SIEMENS的S7-200.300.400的PLC,还有某些型号的HMI等。
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PLC。
LENZE的伺服,海泰克触摸屏。。PRO-FACE屏。。等。。。
除了在连接伺服驱动器的设备网络中会出现时间稍长就掉线外,其他的可以长时间在线监控。
另外还可以用PCMCIA--RS232,更稳定。

网友D:
麻烦楼上告诉下如果是你图片上那个卡是插到笔记本的什么地方.

网友E:
推荐使用PCMCIA--RS232

网友F:
直接买根USB-SC09电缆就可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楼上告诉下如果是你图片上那个卡是插到笔记本的什么地方.

插到笔记本的PCMCIA插槽里面的。

网友G:
插无线上网卡的插槽

网友H:
费劲不?一个线就要200,我买了个二手带COM口的宏基超薄本,才500,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你买的是连打印机的,又不是转RS232连接PLC的。
我自己通过网络买的,USB---COM的线,加上运费,价格200大洋。
顺利连接过三菱FX2N,3U,A,Q系列PLC,A900,GT1000等系列的触摸屏。
SIEMENS的S7-200.300.400的PLC,还有某些型号的HMI等。
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PLC。

兄弟我用的也是你这种.说实话蛮好用的.!
工业级的.一分钱一分货.我的是叫深圳寄过来的.
不过比的德便宜些 .!

网友J:
哦  有钱人   厉害啊    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个花头  自己做了一根  用 一根USB的延长线  改造的  PLC型号不同 就拔下来换头  USB那端做公共端   在去网上荡个驱动 就可以了  现在给了同事了   现在一直在用   连里面的  转换板的零件都算下来也不过20块钱  就搞定了  而且是 通用型的呵呵

网友K:
力特电子http://www.z-tek.com.cn
USB2.0 TO RS232 串口头 型号:ZE401

网友L:
楼上的大哥,买的力特的多少钱?

网友D:
我买的力特有线的80元,他这个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插无线上网卡的插槽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哦  有钱人   厉害啊    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个花头  自己做了一根  用 一根USB的延长线  改造的  PLC型号不同 就拔下来换头  USB那端做公共端   在去网上荡个驱动 就可以了  现在给了同事了   现在一直在用   连里面的  转换板的零件都算下来也不过20块钱  就搞定了  而且是 通用型的呵呵

兄弟还是你比较有才.

网友M:
广东东莞的“力特USB2.0"通用串口头好用。才60元

网友N:
支特二楼的说法,买个RS22-USB才三十块钱,我也是一直在用RS22-USB串口,而且很好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大哥,买的力特的多少钱?

80元

网友O:
我买过2条其它牌子的都不好用,不知力特USB2.0 TO RS232  ZE401通用串口头是否好用?

网友P:
自己做吧!便宜又实用!

网友Q:
USB-SC09电缆线,为什么在连机监控时老是跳线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哦  有钱人   厉害啊    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个花头  自己做了一根  用 一根USB的延长线  改造的  PLC型号不同 就拔下来换头  USB那端做公共端   在去网上荡个驱动 就可以了  现在给了同事了   现在一直在用   连里面的  转换板的零件都算下来也不过20块钱  就搞定了  而且是 通用型的呵呵

太有才了!!!!!!!!能告知花头是什么吗?怎么接线:USB--SC09和S7--200的编程线?

网友S(2010-01-23):
新的笔记本都用这个口
EXpress card
EXpress card转COM
才能解决问题,我的兄弟用USB-com,
经常当机!相当的郁闷!

网友T:
我在淘宝上买了跟usb转com口的11个大洋,但是不太好用,长时间在线监控会是电脑蓝屏,建议楼主不要贪图便宜,买个好的吧

网友U:
买个USB-RS232转接线就行,60以上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V:
usb转就可以了 到处都有

网友W:
普通的转接线,根本无法连接SIEMENS 300 400,顶多只能连接一下S7 200
  • 下载积分:+2(shag)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X:
引用 网友J:
    哦  有钱人   厉害啊    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个花头  自己做了一根  用 一根USB的延长线  改造的  PLC型号不同 就拔下来换头  USB那端做公共端   在去网上荡个驱动 就可以了  现在给了同事了   现在一直在用   连里面的  转换板的零件都算下来也不过20块钱  就搞定了  而且是 通用型的呵呵

    太强了!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Y(2010-06-21):
引用 网友K:
    力特电子http://www.z-tek.com.cn
    USB2.0 TO RS232 串口头 型号:ZE401

    我用过这个,不好用

网友Z: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84293463
    USB转串口 USB转RS232 <PL2303和ADM211双芯片架构>真正的9针串口
    包快递才32元,我能用于西门子,三菱PLC,我现在用在FX0S上
    性能稳定,带驱动,店家也很热情教你安装

网友AA:
    我该相信谁的话?

网友AB:
    用PCMCIA-RS232,性能超稳定,我用了几年很好。USB-RS232质量好的还行,大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