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如题
标准化中按钮和指示灯颜色的使用

标准化中按钮和指示灯颜色的使用在电气控制回路中,按钮和指示灯是使用最广泛的主令控制和信号监视元件,在使用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误区,在本文主要根据GB2682-81和IEC60073(IEC国际电工委员会缩写)标准内容进行介绍和探讨。一、统一规定:1、可用颜色:指示灯:红、黄、绿、蓝和白色;按 钮:红、黄、绿、蓝、黑、白和灰色;2、选色原则:依按钮被操作(按压)后所引起的功能,或指示灯被接通(发光)或所反映的信息来选色;3、单*颜色不能表示操作功能或运行状态时,可在器件上或器件近旁,补加必要的图形或文字符号。二、指示灯颜色的使用1、指示灯(亦称为信号灯)主要是以光亮指示的方式引起操作者注意或者指示操作者进行某种操作,并作为某一种状态或指令正在执行或已被执行的指示。2、标准中规定的颜色使用和含义:颜色 含义 说明 举例红 紧急情况 危险状态或须立即采取行动 压力/温度超越安全状态;因保护器件动作而停机;有触及带电或运动的部件的危险。黄 不正常注意 不正常状态;临近临界状态 压力/温度超过正常范围;保护装置释放;当仅能承受允许的短时过载。绿 安全 正常状态允许进行 压力/温度在正常状态;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正常;蓝 强制性 表示需要操作人员采取行动 输入指令白 没有特殊意义 其它状态,如对红、黄、绿或蓝存在不确定时,允许使用白色 一般信息;不能确切地使用红、黄、绿时;用作“执行” 确认指令时;指示测量值。3、在一般工作运用中常将红色信号灯作为电源指示,绿色信号灯作为合闸指示。例:在不可逆控制回路中。根据标准化的要求,应该使用白色信号灯作为电源状态指示,绿色信号灯作为正常运行指示;对于只有合闸的指示要求,应采用绿色信号灯。三、按钮颜色的使用1、按钮主要用于执行或解除某一指令;2、标准中规定的颜色使用和含义:颜色 含义 说明 举例红 紧急情况、“停止”或“断电” 在危险状态或在紧急状况时操作;停机 紧急停机;用于停止/分断;切断一个开关黄 不正常 在出现不正常状态时操作; 干预;参与抑制反常的状态;避免不必要的变化(事故)绿 安全;起动或通电 在安全条件下操作或正常状态下准备 正常起动;接通一个开关装置;起动一台或多台设备。蓝 强制性 在需要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状态下操作 复位动作白 没有特殊含义 一般地引发一个除紧急分断以外的动作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灰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黑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3、在GB2682-81与IEC60073中对蓝、白、灰、黑的使用有一些出入。例:白、灰、黑在GB2682-81中不能用于分断操作,而IEC60073可以用于除紧急分断以外的任何操作。因为GB2682的发布时间为1981年,IEC60073的发布时间为1996年,加之为与国际接轨国家标准向IEC标准看齐。所以本文在介绍时以IEC标准为主。4、在使用过程中对于一钮双用的“起动”与“停止”或“通电”与“断电”,交替按压后改变功能的,既不能用红色,也不能用绿色,而应用黑、白或灰色按钮;对于点动或微动运动要求时应用黑、白、灰色或绿色按钮,最好使用黑色按钮;对于“复位”按钮,单一功能时用蓝、黑、白或灰色按钮,同时有停止、断电功能时用红色按钮。四、灯光按钮的使用1、信号灯和按钮的颜色使用同样适用于灯光按钮,当选色困难时,允许使用白色。2、灯光按钮主要有两个作用:指示,通过按钮上的灯亮,告诉操作者需按灯亮的按钮来完成一个操作,按压后灯灭,确定操作指令已被执行;执行,按压灭灯按钮后,该按钮上的灯亮,确定操作指令已被执行(解除执行后,灯才能熄灭);3、灯光按钮不能作为事故按钮。

楼主:
太简单了,还是?
没有一个高手或低手站出来回答!

网友A:
不可逆就是只有一个方向,不行逆向通过!普遍用在交-直流-交逆变电路上!

楼主:
LS的朋友,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网友A:
不信就算,个人见解!我在UPS电源上看到的!不要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别人!只会让人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信就算,个人见解!我在UPS电源上看到的!不要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别人!只会让人反感!

怀疑一下不可以吗???不允许别人怀疑你???
以下是网易电气论坛的对于问题的地址链接
http://bbs.co188.com/viewthread.php?tid=1258097&highlight=%B2%BB%BF%C9%C4%E6%2B%BF%D8%D6%C6%BB%D8%C2%B7
如果进不去我也以将他们的留言贴上来!
别人怀疑,是一种相互学习的精神的体现,一种求证的态度,别动不动就反感!
必须要找到确认的依据啊!难道不是吗?

楼主:
当然,还是要谢谢你的!

网友B:
楼主:以下是低手的个人理解,如果不认同,当我没说吧.从"不可逆"这几个汉字里可以分析为,"只能沿着一个方向或朝着原来的方向不可改变"
打比方说明:
      1,三峡电站有10台发电机组并网发电,当发电机转子朝你的左脑转动时,此时各个发电机组是向电网输出功率,如果此时其中的一台机组你要它逆行(朝你的右脑转动时),这台发电机组不再向电网输出功率,而是接收功率,这发电机组会不会烧?--------> 这叫不可逆"向"运行
      2,深圳地铁的电传动机车,就是火车的那个大牵引直流电机吧,反正规定就是不可逆电运行,你硬是要
逆电运行,不知道会烧什么了.------->这叫做不可逆"电"运行
   3,我所在公司的一台日立牌高速铣床的主轴不可逆"向"运行,因为逆向的话刀具会打坏,还会打坏主轴.-------->这也叫不可"逆"向运行,对于主轴电机而言------>叫做不可逆"电"运行.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把这些不可逆的控制电路叫做"不可逆控制回路",而且这些设备常将红色信号灯作为电源指示,绿色信号灯作为合闸指示.如果你不缺这两种信号灯的话.
      这样明白了吗?

网友B:
楼主:以下是低手的个人理解,如果不认同,当我没说吧.从"不可逆"这几个汉字里可以分析为,"只能沿着一个方向或朝着原来的方向不可改变"
打比方说明:
      1,三峡电站有10台发电机组并网发电,当发电机转子朝你的左脑转动时,此时各个发电机组是向电网输出功率,如果此时其中的一台机组你要它逆行(朝你的右脑转动时),这台发电机组不再向电网输出功率,而是接收功率,这发电机组会不会烧?--------> 这叫不可逆"向"运行
      2,深圳地铁的电传动机车,就是火车的那个大牵引直流电机吧,反正规定就是不可逆电运行,你硬是要
逆电运行,不知道会烧什么了.------->这叫做不可逆"电"运行
   3,我所在公司的一台日立牌高速铣床的主轴不可逆"向"运行,因为逆向的话刀具会打坏,还会打坏主轴.-------->这也叫不可"逆"向运行,对于主轴电机而言------>叫做不可逆"电"运行.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把这些不可逆的控制电路叫做"不可逆控制回路",而且这些设备应该使用白色信号灯作为电源状态指示,绿色信号灯作为正常运行指示;对于只有合闸的指示要求,应采用绿色信号灯,如果你不缺这两种信号灯的话.
      这样明白了吗?

网友C:
我的理解 如果你很想探寻一下逆用的不可预知的效果,很有可能给你惊奇(当然未必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