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PLC进行RS通讯

楼主(2009-12-24):
[upload=1]

楼主:
两台PLC程序一样,随便按那一台的PLC的X0,两台PLC的Y0-Y17全部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好像要设定主从站[的吧!

网友B:
我编了一段,你试试。我在机器上试过可以的。

网友B:
刚学习了,两台plc通信不应该用rs指令的,用并联链接或N:N网络就可以了。到这里下载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 (通信篇)
http://www.meas.cn/download/#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是用的什么方式通讯的,232、485、422?用全双工模式在半双工线路上传输应该会有这问题的

网友D:
学习了,跟变频器通讯就用过,还真没做过两台PLC通讯,几时试试!

网友E:
分别主站。从站的的M 并驱动
它们之间是自动交换数据的
看看手册就明白

网友F(2010-02-15):
刚好我有两个FX2N机,马上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