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3261

楼主(2009-12-24):
各位大虾:
你们好,小弟是菜鸟,正在学海泰克PWS3261触摸屏,有问题请教一下。
一:“应用”菜单/"设定工作参数”/“连线”选项卡中如何确定HMI和PLC(我用的是OMRON CJ1G-CPU43H)的地址/站号,“通讯口”是不是指触摸屏的口呢?和“选项”菜单/传输设定/PC通讯口有什么区别?另外“传输速率”,“资料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如何确定?
二:“工作参数”中的“其它”选项卡“配方资料长度”和“配方总数”如何确定呀?
因为我是菜鸟,劳烦各位大虾了,深深鞠躬,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圣诞快到了,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A:
1,HMI为人机界面的地址,连一个时设0就行了,PLC型号在"一般"栏里选择设置,“通讯口/连线方式”是触摸屏的通信口,可以在上电触摸屏后的设置CONGFIG里看到,“选项”菜单/传输设定/PC通讯口是PC的通信端口设置,“传输速率”,“资料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可以同你的PC端口设置一样就行了

网友B(2010-05-14):
人机和PLC设定一致就行!

网友C:
人机和PLC地址/站号一定要求设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