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不准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我用的东元经济型位置控制型司服,电机编码分辨率为2500,我采用相对位置控制,通过信捷PLC发出脉冲数来控制运行距离,司服主要作用是控制丝杆正反转使一夹料装置,通过后退夹料拿料,前进送料.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后退拿料时,当几次送料长度设置一样时,就是PLC发出脉冲一样,司服每次后退的距离不一致,通过多次实验发现,出现不相等没有什么规律,在走完一次程序,有时多数相等,就一两次送料不一样,请问一般这种问题出在什么上,是机械还是司服设置问题?

网友A:
相对定位.你跑啊跑的就会累积误差.
弄个机械原点.用绝对定位.包你分毫不差.!

网友B:
也可能是机械问题,如果你的误差大于一个分辨率的距离,就一定是机械问题

网友C:
是机械问题?

网友D:
你先看看伺服驱动器上接收的的脉冲数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可能是丢脉冲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如果脉冲没丢那就是机械的毛病了 不能光看PLC发出的 要看伺服是不是全接收到了

网友E:
我是数控维修者,象这样的问题基本是天天遇到,90%都是机械故障.如果轴承都换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不妨换掉丝杠.对了,出现误差你的伺服报警吗?报警就是机械问题,不报警就是脉冲丢失,一般是连接电缆的故障,PLC和伺服,电机出现故障只有5%

网友F:
伺服电机的设置会影响到定位的,我以前用三洋的遇到过

网友G:
机械部分可能也有问题
但是你用相对位置控制 要是脉冲的数量计算和伺服的比例配合不是很好的话会存在累计的脉冲差
试试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H:
看到信捷的东西就火大
垃圾
我买了一套伺服
可把我给坑苦了

网友I:
有可能是PLC的毛病,信捷不是很稳定。

网友J:
使用绝对位置控制,使一下

网友K:
1机械轴刚性,间隙误差
2伺服扭矩增益不
3没回原点,积累了间隙
4电磁干扰

网友L(2010-01-23):
引用 网友K:
1机械轴刚性,间隙误差
2伺服扭矩增益不
3没回原点,积累了间隙
4电磁干扰
为何不用目标定位,
管他几个脉冲,
到了就OK!否则就跑!
可能有惯性问题,但你
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M:
11楼总结得很全面 楼主估计是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