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485通讯

楼主(2009-12-24):
我检测到温度表返回的数据 和说明书上的有一点差异 我发送04 30 31 41 31 05 仪表返回 02 41 31 30 30 30 31 35 30 03 77 04 说明书上没说有 后面的04这个字符 那这个04是什么意思呢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我也似乎弄明白了 在PLC里面没有这个字符 这好像是 通讯结束的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有真正清楚的高手留下您的宝贵看法,已解答
在下的疑惑 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有RKC485通信!只有RS-485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有RKC485通信!只有RS-485通信!
楼主说的RKC应该是RKC的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C:
0000 0100 4 04 EOT (end of transmission) 传输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