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FX2N的输入继电器或者辅助继电器做的切开关无法自锁

楼主(2009-12-25):
各位同仁:
威纶触摸屏MT506连接FX2N后输入继电器或者辅助继电器做的切开关无法自锁,离线模拟可以,但是连接PLC就不能切换。
我的切换开关,读取地址x0 ,输出地址x0.难道这样错了吗?还有就是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设置成辅助继电器也不行。但是设置成输出继电器就可以。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输出用M来辅助配合PLC程序来设计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要PLC上的程序完成自锁才行吗?

楼主:
但是我用读取地址X0,输出地址M0,再在PLC用一条x0---M0的程序,还是完成不了自锁切换!

网友A:
你是用的位切换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