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板

楼主(2009-12-25):
已解决
QQ:532904130

网友A:
线路转换板 具体形容一下 有接续流二极管的 第一次听说

网友B:
自己做,搞工控的人不会做这个就别搞了。

网友C:
所谓的线路转换板,其实就是多个信号放大器放在一块板子上,成本比使用继电器隔离要低许多,而且占空间小。就是利用PLC输出的小电流通过晶体管来控制其他设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这里有,
http://www.gzwd.com/wdccd/cpzx/cpjs.asp?id=454
下载积分:+3(peidegi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5楼和以上的各位师傅.
QQ:532904130

网友E:
还是自已打板好,随意!我们用的是:直流就用R9350,交流就用可控硅:BTA16,效果比继电器好,成本特低,每一个工位仅是继电器一个座子的价格。。。。。。

网友F:
电子城打把的有!!
转换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