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触点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9-12-25):
应该跟电压过高,或是短路有关!我有过一次失误,将PLC的输出触点烧坏了,如:Y000输出给KM1的触点一,KM1 的触点二应接零,我吴接了L2,(跟Y000不是同一相)短路烧坏。事后我测了下PLC的电源电流是0.02A,而实际PLC电源保险选的是2A 的,如果选成0.02A的会不会触点就烧不坏了!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A:
过流原因!建议不要使用共PLC电源,最好独立供电.

网友B:
主要是电路短路,电流过大造成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楼主:
PLC用的是独立电源,但还输出触点还是烧坏了!短路---电流过大-----烧坏!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A:
如果这样建议加中间继电器试试.以上必须排除外围线路有断路/漏电现象.如果负载属于正常,就加中继.

网友D:
加装一个小于2安得保险

网友E:
我觉得是因为过电压了,一般的触点耐压是250V的,照上面的接法接成380V了。

网友F:
你只是吧内部的继电器触电烧坏了,你把PLC拆了再换一个输出点 再正确接线FUSE时要串联的2A就OK了

网友G:
在电压一定期情况下,和电流有关才是正解,要不你接24V带一个发200W(电流为8A)的点烟器试下看看,烧你不商量,反之,如果接220VAC,带一个200w(电流为不到1A)的负载试一下,不会有问题。。。。。。。。。。。。。。
所以继电器都标明负载能力为:250V AC 1A 24VDC 5A。。。。。。
总之和功率有关,在知道电压的情况下,再定留心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