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小弟刚刚开始学伺服,遇到几个不明白的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我现在做的伺服系统的情况:是Q02CPU+QD75定位模块+MR-J3-350A伺服放大器。QD75安在插槽0,紧挨着Q02CPU,之后有两个输入输出模块QX40和QY10,还有个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N,远程I/O站模块AJ65SBTB1-32DT,以及一个远程设备站。
1、给三菱的客服打电话咨询,客服说我这种情况不能实时读取伺服电机的位置,只能上电之后读取一次。我就说能不能在伺服电机每次到达一个新的位置之后,就将伺服ON信号SON置OFF,然后再置ON,这样读取伺服电机的所在位置。客服有点犹豫,过一会说可以,究竟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实现读取?或者说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读取伺服当前位置更好?
2、如果能读取伺服当前位置的话,当前位置值是存储在哪个地址?我看手册上说可以通过专用指令:Z.ABRST "U0" D41 M42这种形式读取。
3、我看QD75的手册,里面有这句话:“当使用远程I/O 站(Q 系列MELSECNET/H 网络远程I/O 模块)时,专用指令(ABRST )不可用。”我用了远程I/O站AJ65SBTB1-32DT,我这种情况属于禁止使用ABRST的范围么?

网友A:
AD75好像是可以,读取伺服的适时位置,QD75我不知,程序中用这“DFROM  H11 K800 D8 K1”指令,将读取的伺服现在值放在D8中
  • 下载积分:+1(leixiaogang)

楼主:
    谢谢楼上,现在手头没有伺服电机可以试验,所以只能看手册了,呵呵
    我看了一下伺服MR-J3手册,G800是当前进给值,还有个G802机器进给值,在这两个地址的说明上都有这句话:与运行期间实际的电动机位置不同。那么我PLC程序中需要读取的伺服电机的位置是什么呢?G800可以么?

网友B:
    PLC里面要写运算转换程序的
    lwq2312

网友C:
    按我使用直接读取当前位置(QD75)发送的脉冲数或mm数,不是伺服的绝对位置

网友D:
    绝对系统的伺服马达没用过,小弟倒是用过MR-J2S系列的增量系统伺服
    1,不管怎么控制还没见过不能实时读取伺服马达位置数据的。直接读取QD75的参数MD。20  用FROM指令即可
    2。ABRST是恢复指定轴绝对位置的指令。好好看看说明书
    3。你说:当使用远程I/O 站(Q 系列MELSECNET/H 网络远程I/O 模块时,专用指令(ABRST )不可用。这句说明书上确实有
    但是是你理解错了。使用远程I/O站意思是说当QD75用在远程站上时不能使用ABRST指令

网友E(2010-02-05):
    放大器有两个端子输出以串行方式可接PLC输入在J2S-A行放大器有编程例子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