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屏问题

楼主(2009-12-25):
维伦触摸屏里的“事件显示与登录”和报警显示与登录”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有区别的。

网友B:
显示格式的区别!
报警只显示报警问题
但事件可以显示时间按时间顺序显示

楼主:
我刚比较了一下,事件显示要完善一点,并可看到历史记录,我看报警显示就可不用了。

网友C:
学习 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