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RS485中继器放在什么位置合适?

楼主(2009-12-25):
我们一设备PLC上的报警以及其他信号,是采取RS485方式和用户控制中心连接的
用户要求在此基础上对我们PLC出来的信号进行隔离处理再送到控制中心,所以准备加一个RS485中继器,那么这个玩意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呢?以此来达到隔离放大的目的,本人学艺不精,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A:
关键在于你的485通信线路有多长?敷设方式?周围环境有无强干扰?
485通信不使用中继器一般可以做到1000m左右,在有强干扰的情况下,会出现通信距离大幅度缩短。可以降低波特率来解决。

楼主:
船用的
船东要求的,船东就是老大中的老大,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不管你的这个RS485通信是否已经满足要求,就是要加!
我想知道放在集控台合适,还是现场合适?

网友A:
线路总长度不大于300m的话就放在现场,大于300m的话就放在线路中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