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数控机床手轮维修

楼主(2009-12-25):
问个问题请高人指点:数控机床的手轮坏了,故障现象:*1和*10都好使,但是*100的动作却是*1的数字跳动。请问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如果查不出外部原因就啥也不说了,一个字“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手轮有不定期的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卡住,能是机构原因吗??这东东能拆吗?没拆过~?

网友C:
清洁一下试试,用热风枪低温档吹一下,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有可能是*1的开关档信号优先了*100这个信号

网友D:
一個字“換”

网友E:
将*10档位与*100档位线对调,如果是*100档位变成10档位,即是IO板损坏,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