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30触摸屏

楼主(2009-12-25):
请问各位大师三菱GT1030的触摸屏是不是没有摸拟的工能?谢谢

楼主:
各位帮忙说一声吧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仿真功能吗?

楼主:
谢谢二楼的支特,是的,三菱GT1030的触摸屏是不是不能仿真?

网友B:
可以的,需要安装新版本的编程软件和模拟软件才行。
自动化商城

网友C:
不能仿真,只能仿真A900 GT11 GT15 系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GT Designer2里面编好程序想仿真一下,但提示说GT Designer2的类型设置与工程不一样。

楼主:
谢谢!在GT11、GT15里面还能找得到文件,如选择A900连文件也找不到。呵呵,谢谢楼上的支特

网友C:
请问你GT1030触摸屏,是不是GT1030-LBD-C,?是中文吧?

楼主:
是中文的,楼上有什么高招能使GT1030-LBD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