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IST指令应用

楼主(2009-12-25):
三菱IST制令接通自动S2不得电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的,你有个中间继电器没至ON!具体看手册!不是处于原点状态!

网友B(2010-12-30):
一直接通X23,接通一下X26

网友C(2011-03-08):
我认为你是没有写S1,或者是M8043没有在进入S2前置位一次!照我说法仔细检查一下。有问题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