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数据线

楼主(2009-12-26):
三菱PLCA系列和FX系列的模块接口和笔记本连接都用什么型号的数据线!想买条用用

网友A:
我今天重装了下系统,完了想装USB数据线来的,不知道怎么了插上电脑没反应的,本来应该是要发现新硬件的呀~~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麻烦说下是什么原因啊,或者是数据线坏了?以前没碰过这事